联想S10-2暗屏维修

楼主(2013-04-29):
S10-2 故障 暗屏  处理动作 换屏一样暗屏 屏放到好机测试也一样暗屏      结论:屏有问题板有问题      处理动作:检测发现屏主供电短路保险烧开,测试为芯片损坏,换了芯片 和保险,屏接到好机测试正常点亮接回原来机器一样暗屏,再修主板 测试屏接口BL_ONOFF#为低电平 ,打阻值为0006 明显短路,拆机EC为KB926 挑起EC的BKOFF# 主接口不再短路确定为EC挂了,不想换EC 直接从LCDEN飞线到屏接口BKOFF#  开机测试正常点亮
====
觉得帖子优秀的,请点支持,可以加分,不要再灌水!

网友(点评):
这家伙,高产人士,一天修到晚

网友A:
这家伙,高产人士,一天修到晚

网友:
技术还是有点含量的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问一下,这个机器屏和主板都有问题,收了多少钱啊。客户会不会有疑问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我也这么干过,解决问题就行了,以最小成本

网友:
行内的解释清楚就行了,收费200元

网友:
楼主的EC挑脚技术讲一下,

网友:
连换EC都省了  直接拉个电压过来开启信号。 省时间省钱

网友:
用不了多少钱还要出别的怪问题吧

网友:
师傅你老人家好功力啊!

网友:
你这样搞会不会返修,EC脚都短路了。

没事的。可以说大部分维修人员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
减小维修成本 楼主这样的修法可行!

网友:
这个问题在LZ看来小菜啊。。。羡慕  如果是我就换EC了 。。。

网友:
字数不多,问题描述的很清晰,而且觉得你干炼;应该向你学习判断问题的方法,但是最后“飞线”就不学了,实在没招了再飞线,既使飞线也不要直接飞,很难看的!

网友:
信号分析正确,谢谢分享。

网友:
这才是标准的检修步局,不过像这样屏和主板同时存在故障的应该不多见吧

网友:
月饼大人都说这也太妙了??
这个也太妙了  支持下

网友:
这水平,秒的可以呀!确实是最小的成本!

网友:
你挑的时候怎么做,用刀片我知道,我挑老是碰到其它的脚,要不加个QQ,1771449478讨论一下,

网友:
修好是王道,不返修才是硬道理

网友:
EC短路?不换EC可以吗,有问题的EC,不担心返修吗?

网友:
很熟练,很轻松,彻底,不知道用屏供电的en开机时会不会有白一下屏的现象。

网友(点评):
信号是同步的不存在白屏现象

网友:
思路比较严谨,屏和主板都坏了,比较少见。

网友:
能减少点维修成本还是非常好的,这年头维修难做呀,支持

网友:
修到过一样的 不过我换EC了

网友:
楼主的这个做法不错,以前就没有想到过,还我肯定是换EC

网友:
楼主的翘法练的是相当到位啊,能告诉小弟用的是什么工具吗!

网友:
LZ 走运  就那么一个脚坏了要是 EC 多几个脚短路 看你怎么办

网友:
好贴就是要回啊

网友:
这成本  多少钱  屏芯片也是拆的坏屏的吧
这样划算

网友:
好羡慕高手的水准

网友:
巧妙的维修!不错

网友:
是不是在主板上找个3V飞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联想啊就这样啊

网友:
飞线还是不赞成的,维修还是尽量的还原。

网友:
维修的能省就省而且没风险,换EC说不定搞个什么事情出来类

网友:
修这个机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完全是秒杀啊,不错哦

网友:
屏是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家伙,高产人士,一天修到晚
跟我昨天修的差不亮多,SL400暗屏,换灯管也点不亮测高压板住供点没有直接从主板屏线接口上的保险上往高压板保险送个分线OK!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很好。省料。省时呀

网友:
这样不会返修吗?脚位短路不会连带着烧坏吧,短路。上次我飞了一个当时亮了,用了三天半,,,,整个EC+一大条线,都糊了。是我没处理好?不应该啊

网友:
说的挺简洁,不过还是能看出来功力来。

网友:
我修道华硕的机器,短路的断开,那2根接一起

网友:
这种问题 没有什么含金量

网友:
神级人物。。。。要多多学习

网友:
关心一下,机器都那里找的,我们这边客户比熊猫还稀少

网友(2013-06-10):
LCDEN 是从哪里过来的 ,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望楼主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太厉害啦,虽然简单却是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