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主板难啊,什么毛病都有。

楼主(2013-04-29):
型号Lenovo  m3a760m              上U跑马到F7F9不 知道是什么原因     内存换了几个还是不行     有哪位大师修过这样的           感谢啊

网友:
这个主板我前天修一个,后面板子断线了 3.3v没有 你看看

网友A:
能跑马的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跑马的 刷个BIOS看下

修复了,谢谢

网友A:
嗯, 我们就是经验少,多修修就不觉得毛病多了,我也是新手大家互相学习吧。

网友:
刚学。就是这样。要多看资料。这里的师傅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我们就是经验少,多修修就不觉得毛病多了,我也是新手大家互相学习吧。

是啊    多积累经验就好了

网友B:
我推荐可以去看看,刘坚强维修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推荐可以去看看,刘坚强维修视频

我有饼哥的

网友A:
刘坚强很好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刘坚强很好的,很详细。

哪里有,你有吗

网友:
在百度上打《刘坚强自学主板维修》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