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花屏

楼主(2013-04-29):
今天收到一个sl400机器花屏。。。做显卡爆珠,显存也爆了。丛植显卡,显存,机器亮了进PE不花,安全模式没事,进系统花屏,我有换个显卡不亮了,求解释,

网友:
PE、安全模式不花,进系统花显卡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
换了显卡不亮了。,加电不显示

网友:
显卡没做好?取下重植再上下。或者,你买的显卡是测试的?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都是显卡通病的!

网友:
要么显卡没坐好  要么显卡坏得

网友:
还是显卡显存,不要考虑别的

网友:
我有个SL400,显卡显存都换过了,屏屏显绝对没问题。有说电容坏了,不知道那个。千万别告诉我暗屏背光不亮那个电容和保险,板子直球我做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