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1Wd怎么拆壳

楼主(2013-04-29):
师兄们好,今天收到台联想L2261Wd的LED液晶显示器,接220V市电没反应,零火线间阻值为无穷大。我从后面撬了半天没有打开,请问,这款机器怎么拆壳啊,感觉好难拆

网友:
一个镙丝都没有

网友:
我记错了么?2261屛下面4个螺丝松了后,四周用撬开就可以了

网友:
暴力拆吧   断几个就断几个  把

网友:
这个屏四周都是卡扣的,我刚拆完一个,也是接上电源没任何反应的。
用一把起子和一把镊子,交互撬,先撬长的有按钮的那条边好拆一点。
松了一边后就好拆多了,其余3边按顺序撬松就行了,虽然拆的时候很怕把卡扣撬断了,】
但拆完了一看,一个卡扣都没断,弹性还可以。就是撬过的地方痕迹很明显。。
大胆拆吧,我花了十分钟左右才拆完。。

网友:
只要确定没有螺丝后,就大胆暴力的拆把,多拆几个就熟练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