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开机8声报警,外接能显示

楼主(2013-04-29):
换一条新屏线正常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是加焊桥好了

网友:
屏线引起的吗?有点不可思议  下次遇到试一试

网友:
无奇不有啊。。

网友:
难以理解.匪夷所思.一头雾水.不可意思.

网友A:
屏线坏,屏码片坏,都有碰到过,这个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坏,屏码片坏,都有碰到过,这个通病了

DELL 本来就是7下显卡,8下屏线

网友:
当EDID数据有错误时,主板会认为没有找到屏,就不会发出VCC-LCD类的电压,所以也是8声,它不会认为屏坏,会认为屏线开路

网友(2014-07-02):
只修到过7声的,8声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屏线坏了也报警

网友:
8声的没遇到过

网友:
我郁闷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