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bios有持续波形不跑码

楼主(2013-04-29):
手上有两片一样的问题   bios 1  2   5    6    脚有持续的波形  不跑码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bios的波形和好的板子一样   本来想发图片上来  但不能发   换过io   南桥  加焊北桥   还是不行    那位大哥有遇到过的给点思路

网友:
我也想找这种的答案,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该怎样下手???

网友:
那位大神给指导下啊

网友:
BIOS资料如果错误,造成的波形异常,不一定打的出来

这板子,你先要确定CPURST#  ADS#的状态

网友:
那你刷一个BIOS试试啊,BIOS坏了也会导致不跑吗的,

网友:
cpurst# 正常 ads#是指单次下拉  还是持续波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