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跑查不到的代码,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3-04-29):
经常遇到能跑码不能亮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但所跑的代码查都查不到,比方说 20 13 E0等等,都不知该如何下手
方法

网友:
遇见那种乱码有一些刷BIOS就能好的

网友:
E0
不就是内存嘛

网友:
这几个代码就是内存和显卡

网友:
内存条是好的,内存的供电、时钟,对地打阻值全部都正常,可就是不亮机,好几块板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