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一个液晶显示器电源适配器的困惑

楼主(2013-04-29):
今天接了台联想LXH-P15L4液晶显示器(带适配器),故障是不通电,经测试是适配器没电压输出,然后尝试修修看,拆开后看到400V68uf的C4电容鼓包了,测电压只有210V左右,找了一个换上去,然后测电压320V正常了,再测输出端还是没电压,没办法再找原因。看到电源IC是UC3843A,测7脚电压只有8.5伏,无意中发现测了一下C4电容两端电压后,输出端发光二极管竟然亮了起来,再测输出电压12V竟然出来了,反复试验都是这样,只要断开一会市电,输出端没电压输出,再测C4,电压就出来了,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啊?我是菜鸟,请各位师傅指教指教小弟。

网友:
你换了多大的电容上去  和拆的一样吗?

网友:
换一个电源吧,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已经有12V电压出来了  插上去试机把

网友:
你这个是应该是没起振,你去测的时候是人为的外加了一个信号进去了。

网友:
这个电容不知道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