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1530A除了TEA开头的,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3-04-29):
一台惠普2001w电源板EA1530A不稳定,用风枪吹几秒可以开机,冷却几分钟用后又开不机。一时找不到EA1530A,问下除了TEA开头的电源管理芯片,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或者功能最接近的,改下电路也行。
芯片

网友:
203D6吧

网友:
203d6不能代换吧,差别很大

网友:
找一下引脚相差不大的,飞几根线代换。好像SG6841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