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服务器电源ps-5651-1的问题。

楼主(2013-04-29):
有两个这样的电源,用了好几年了,一直有一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就是有时关机,拔掉电源线的话,再开机辅助电源会没输出,风扇不转,放个5分钟到一、两个小时不等,又可以了,有大师知道是什么问题吗?特别是“叼中游”大师能回答一下吗?听您说大概是设计的问题,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另一个相同的电源,用着用着坏了,直接开机保护,放个一两天,有时第一次可以开起来不保护,电压输出也正常,但带负载电压波动很大,似乎是带不太起负载,关机再开的话,铁定保护,空载都没输出,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有修过这个电源的大师能解答一下吗?估计“叼中游”大师肯定知道,就不知道能否赐教一二了。

网友:
这种放一段时间就好的,大多都是电容有问题!拍点照片上来参考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触发电路内有短路造成电平无法触发,电容,二极管都会造成此类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手动放电,再触发,看是哪个模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