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x-s2MW 全板电压偏低

楼主(2013-04-29):
一块技嘉945主板,无复位,复位长亮,测无CPU电压,再测内存供电只有0.62V,Q286旁边的两个电容鼓包,发现VTT1.05V电压及1.2V南桥供电都是由内存供电输出转换,现在电压略低,供电芯片是ISL6502,芯片已经更换,Q286 上下MOS管及两个爆了的电容更换后故障依旧,测芯片工作条件,1脚5V ,2脚0.62V,4脚0V,5脚5V,6脚0.26V,7脚5V,8脚0.61V,我觉得条件基本上满足就是不输出电压,6脚FB反馈电压是不是偏低?那个仁兄在修这板麻烦测一下6脚是多少V,谢谢、

网友A:
感觉好像有短路,看看周围的电容,断开电感L18打对地,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B:
6脚反馈是0.88、0.9v,你拿好板测就懂了。

网友:
看看有没断线,换个io看看

网友:
应该是6520吧,换个芯片试试了

网友C:
你那io是什么型号的,这是GA-945GCMX-S2的io

有控制内存电压的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io是什么型号的,这是GA-945GCMX-S2的io

有控制内存电压的脚

是啊,我图纸找错了,请问ISL 6502 6脚正常是不是应该0.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io是什么型号的,这是GA-945GCMX-S2的io

有控制内存电压的脚

想换个EC试试,但手上没带GB的EC,明天上班再找一个换一下试试

网友D:
6脚正常是0.8伏,把内存电压修好,其他的就正常了

网友E:
根据你提供的2脚、4脚电压分析。应该是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所致,查一下C1321。

网友F:
检查C1321,C1322.C1323 .R1711.R1714

网友G:
换上去的RT9202是不是好的  有些新的IC都是坏的买过来    再换个RT9202试下 不行把外围接地的无极性小滤波电容拆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像有短路,看看周围的电容,断开电感L18打对地,看看什么情况~

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反馈是0.88、0.9v,你拿好板测就懂了。

是的,正常应该是0.8V反馈,最后换了几个RT9209才换上一个好的,把我气死了,我干了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上去的RT9202是不是好的  有些新的IC都是坏的买过来    再换个RT9202试下 不行把外围接地的无极性小滤波电 ...

RT9202好多不行,换了好几个才换上一个好的,能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检查C1321,C1322.C1323 .R1711.R1714

我都拆下来测过遍,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提供的2脚、4脚电压分析。应该是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所致,查一下C1321。

C1321正常的,是换上的RT9202芯片几个都不行,最后才换个好的,就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脚正常是0.8伏,把内存电压修好,其他的就正常了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io是什么型号的,这是GA-945GCMX-S2的io

有控制内存电压的脚

EC我换了,没好,打算弃修的,但是不忍心就这样罢休,于是我又换了个RT9202,居然好了,1.8V出来了,说明早前几个RT9202都是坏的,气死我,头一次这么黑,换的都是坏芯片,EC换了个IT8712,居然只能认单核不认双核,马上换上原来的,双核亮机了,你说技嘉的GBEC真叼,后缀不同也不行,带GB还得认后缀、。

网友:
这个板基本上换完RT9202、电容都会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换了,用RT9202换了一样,应该跟芯片没关系,估计是外围电路引起

9202代换不了,只能用6520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9202代换不了,只能用6520换

我就是用RT9202换好的,芯片定义是一样的,能代,只是我找的几个芯片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