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达M200RW01 V3的屏幕驱动

楼主(2013-04-29):
接手一台ACER V203HV的显示器,故障为花屏有竖条纹。拆机看MCU为2270,刷几
个程序都点不亮。后看到一篇贴说该屏幕AUO-P12301芯片有问题,订购一23模式
通用驱动板与IC。换上IC后点屏显示正常。换回旧有的2270驱动板刷机。刷了几
款20寸的1600*900的驱动都不亮。求高人给个驱动刷看。
显示器型号:ACER V203HV
驱动板MCU:RTD2270L
按键数:6键
屏幕型号:M200RW01 V3
   友达20.0寸液晶屏M200RW01 V3的详细参数
   面板类型:a-Si TFT-LCD
   面板尺寸:20.0 英寸
   分 辨 率:1600(RGB)×900(HD+)
   显示模式:TN,常白显示,透射式;
   表面处理:雾面,Hard coating (3H);
   面板亮度:200 cd/m
   对 比 度:700 : 1 (Typ.) (透射)
   显示颜色:16.7M  (6-bit + Hi-FRC)
   响应时间:3.4/1.6(Typ.)(Tr+Td) (ms)
   可视角度:45/45/20/45(Typ.)(CR≥10) (左/右/上/下);
   扫描频率:60Hz
   光源类型:CCFL
   信号接口:LVDS (2 ch, 8-bit)
   面板电压:5.0V (Typ.)
邮箱:28455057@qq.com

网友:
应该是2270的板子坏了吧,我这有2025的写上程序用一天没事,第二次在开就不行了

网友:
2025是HEX文件 2270是BIN,怎么刷啊 我是用ISP连接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