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515B WINXP下不能正常关机和重启

楼主(2013-04-29):
今天下午接到客户送修的一台HP CQ6515B本,故障现象为用一会儿自动断电,客户说有时关不了机。我开机用鲁大师加压测试两分钟不到CPU温度就冲过80度,出现高温报警。关机时“正在关机”字样消失后,画面就保持静止不动等了十多分钟,只得强制关机。拆机清理除尘后重新开机,机子发热问题解决了,但还是不能关机和重启。对系统进行清理优化,BIOS重设、恢复出厂设置故障依旧。重装系统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请各位老师给分析一下!

网友:
建议还是先重新安装系统,不行就装WIN7试试

网友:
我前几天也是这型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掉电好了就是关不了机,把触模板插线旁边的那个线拔掉就好了,好像是指纹识别吧,你也试试吧拆键盘就能看到。好了说一下啊,大半夜的也不容易撒

非常感谢!

网友:
我先试试哈!

网友:
谢谢3楼,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