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HM 57芯片主关机死机

楼主(2013-04-29):
两块L501XHM57笔记本主板在WIN7关机时都是死机,电流一直停在那里不动,之前是一块EC一块 南桥都着人家动过。试过好多次,找同样好板上的EC  南桥BIOS 都代换过,没有一点变化。测试时用的是32位的系统,换了64位的还是不行,修得好感叹啊,知道好像与关机死机的信号是不是SIO_EXT_SMI#,不知还有什么信号,各位大哥给点建议呀。还不知有什么信号会引起呀,还有什么情况会引起这样呢? 注明一下:32位的系统测过同样的板有测过几片好的,没出现这样的情况。要说是电源管理出现情况,可换了64位的系统还是一样,32位的系统也调成了不节能模式了。所以认为可能性好像不高。

网友:
应该是系统中断信号 不正常会死机或卡滚动条

网友:
测南桥有没有发出关机信号。是不是断线

网友:
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有高手请解答啊

网友:
曾经遇到过B460关机就死机的问题,刷BIOS解决

网友:
BIOS怎过好多个,好板的BIOS调过来也不可以

网友:
楼主 这个板子是双BIOS吧  确定没有刷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