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g8

楼主(2013-04-30):
上网本,进系统的时候,屏显示一瞬间就黑屏了,但是能看到屏的灯管亮,外接显示屏也是样,准备进入桌面的时候,无显示了,这种是北桥坏了吗,是集成显卡的,各位大师傅们,多多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按F8用VGA模式看看能不能显,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VGA能显示,准备进桌面的时候,就没得显示了!!!这个是哪里的故障啊!!!!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先不装显卡 驱动,系统安装完后再安装官网驱动,还不行的话就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我已经把北桥拆了,,还没有焊上去

网友:
应该不是北桥的事   进VGA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开机应该就能显示了   重装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