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关于IT8282M 电源管理IC的一些见解。

楼主(2013-04-30):
     大家都知道 IT8282M这种电源管理IC在AMD主板上用得很多,也经常坏,多数现象是不上电 或不跑码,因为很多供电的开启信号都在这里发出。
   而我今天遇到的这块板 华擎 880GMH/USB3这块板故障现象确实关机不断电。也是用这个电源管理IC的,一上手就笑了。这IC常坏,换了就OK . 呵呵,没这么简单的。
  打开图纸看看:

5脚 SB_PSON# 开机关机信号正常发到8282M IC   9脚 ATX_PSON就是没有恢复高电平。再开机能够顺利跑码进系统。
检查与 6脚 ACPI_S3无关。
再想想关机时序。发现 1脚 VCORE_GD在南桥发出关机信号后仍然是3.3V高电平。用镊子短接一下1脚。关机断电了。原来IT8282M一直在等待CPU电源管理IC关闭CPU供电后再可以发出关机信号。查出原因就好办,跑一下线路到CPU电源IC旁边在小三极管,一颗TO4坏了。呵呵 这样也会引起关机不断电!!!!!!!

网友:
楼主能修到这种程度水平很高,
学习了

网友:
我是新手 请问楼主文中所说的关机时序怎么看的。图纸中有吗?还是你的经验!

网友:
那个三极管很容易坏,华硕的常见

网友:
楼主常修主板吧

网友:
这个IC的上电时序论坛有介绍,就是关机时序没有,我这贴也算首创了吧

网友A:
那关机时序到底是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关机时序到底是怎样??

关机时序就是开机时序倒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关机时序到底是怎样??

8282M手册里有。去看看吧

网友:
主板我修的不多,跟大家好好学习一下,楼主信号跑的很溜呀

网友:
做多了你就会知道一些信号点的大致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