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暗显 求解决

楼主(2013-04-30):
   屏线接口没有供电  没图纸  不知道供电从哪出来   求解  能直接 改LED高压吗   求怎么改

网友:
你看看屏的VCC可有3.3V,

网友:
查供电19V,开启,亮度信号

网友:
我遇到好多都是屏的问题,这个图纸论坛里应该有吧?

网友:
弄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检查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