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2 开机 吱吱叫!! 急救!!!!!

楼主(2013-04-30):
今天客人拿来好几块联想G31T-LM2 !!开机就吱吱叫,从头搞到脚都不行!电源IC6321。北桥加悍。健盘口排左!!!!!!南桥加悍LLL  。  都不行~~求助~~~~~大家一起来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支招~~~~

网友:
电感虚焊,仔细听听是哪里在叫。

网友:
能点亮吗?是不是什么报错了 品牌机的主板当某些时候条件不满足的时候就会报错.而且这个主板有几个电容和南桥最容易坏了!!

网友:
谁在叫,喇叭,北桥,还是电感啊,你也没说

网友:
开机是哪里在叫?怎么也不说清楚啊 !

网友:
叙述太笼统

网友:
吱吱叫一般是电容或电感故障!

网友:
我听说有的时候变压器共振也会叫

网友:
楼主有没有搞定啊,我也遇到了,换了南桥还是一样,是蜂鸣器喇叭在叫,

网友:
我也碰到过。就是不上CPU一切正常。如果上了话。蜂鸣器喇叭一直响。碰一下复位关机了。最后没有搞定??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我给大家说一下吧。联想G31T-LM2主板。点开关就蜂鸣器喇叭一直滴滴滴滴滴滴.......的一直响,不跑码。不上CPU是不响的,把BOIS拆下来也不会响了。各路电压都正常。我就拿到了这样一个板子,刚开始也是一直在响,而且时钟灯不亮,用万用表测量时钟晶振有1.3V,而且表笔点到晶振脚时它又不响了,原以为是时钟坏了,导致它一直响。好吧,找了个时钟IC换上去,时钟灯亮了,但还是要响。然后把IO,南桥换了还是一样,再加焊北桥还是不行。BOIS也刷了好几个还是老样子。没办法了搞了。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还有要说明一点,CPU有供电,但是不用放散热嚣也没关系,但只是有一点点热而已,不会像正常开机那样发烫!

网友A:
打下CPU到北桥的数据线,应该是个问题,我修过几快都是.

网友(点评):
你信不信那是你的事,但是请你注意用词。我有没有误导人也不是你说了算。你没遇到这种问题只能说明你的维修经验还不够。

网友:
CPU后面断线  今天刚好碰到一块    你自己试试看下

网友(2013-05-30):
有一块板也叫。。。。己上传优酷,麻烦各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CPU到北桥的数据线,应该是个问题,我修过几快都是.

这个是正解,也是精英代工联想板经常出的故障。我也修好几片了,都是数据线开路,不过是位置不尽相同

网友:
看来还是没有高手能搞掂这个问题!

网友:
恩。。北桥和CPU座的问题。。这个板子也算是通病了。。CPU的针座也该考虑先挑挑针没准有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