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闪屏问题,求解...

楼主(2013-04-30):
如果旧板的高压部分无法带动灯管,是不是换个高压包就行了?
闪屏

网友:
你要确认你的灯管正常不常?如果正常,更的升压板,肯定可以.否则,两个一起更换.

网友:
高压板内的芯片工作不稳定也有可能

网友:
不行,闪屏要找出原因,是灯管打火,还是供电不稳。简单的更换高压包和高压板有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