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1001

楼主(2013-04-30):
有个ASUS 1001PX的机器 开机提示按F1 F2 但是按键盘没反应 确定键盘是好的! 插USB键盘不认 怎么办?有高手解决下
没反应

网友:
插鼠标能认到吗?外接都认不到那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了,只能换北桥芯片了

网友:
你这个好象是死机了吧, 你把硬盘拔掉,看看进去之后键盘能不能用,如果还不行,有可能是IO或者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
我刷了个BIOS 能进系统了,键盘还是不能用!但蓝屏重启,应该不是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