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华硕K42J 死机

楼主(2013-04-30):
一台华硕K42J 开机大概10几分钟就死机不动。风扇也清理了。CPU I5的也换了,内存也换了,硬盘换过,系统做过,故障依旧。不知道哪里坏了
华硕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个,温度一直就是唰唰的高,脏话....,有可能是hm55的桥虚了或显卡虚了,但它风扇还有问题,要给他bga有风险,主要是可以显示,不好搞,怕还原不了。
未闻花名
很有可能是BIOS问题
详情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呗

网友:
这个机器温度高很多都是因为bios,刷个bios的程序应该就好了

网友:
最好用橹大师监测一下温度

网友:
有结果说声,我也有块这板,想刷BIOS,一直用着没刷,可以用!不想搞!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几分钟就死,估计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k42系列的机器好出bios问题,看准版号刷bios

网友:
刷了BIOS故障依旧啊

网友:
死机 你都换完了 我就跟你直说你的HM55 南桥出问题了 建议你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还真不咋的啊!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K42J 的问题呀,多 不知道是J什么的

网友:
上次就是刷的BIOS现在触发了,客户催的要死,等BIOS芯片到在试试了,情何以堪啊

网友:
确定清理干净风扇了,测下温度啊,你说10多分钟死机,死机时是什么温度啊,温度低排除温度的原因掉电,没别的方向就刷下BIOS,,,这机器经常出现由BIOS引起温度高的问题,要刷对BIOS版本

网友(2013-05-31):
cpu 电容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asus 的板子就是不好修 板子什么都不标
修都靠经验!
加个软垫 看行不?

网友:
回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示波器测下看是不是因为供电滤波不好。俺菜鸟各位大神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