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无法正常弹出

楼主(2013-04-30):
估计大家都碰见过,过去我的做法就是直接拔掉,不过最近出了个事,就是因为我直接拔,所以里面的文件损坏了,于是就想用正常一点的办法,试过结束explore.exe,但是屏幕上一下子除了桌面啥都没了,只能重启,求问一下怎么搞好

网友:
explorer.exe 是桌面管理图标的程序,结束了桌面上的图标当然没有啦,
解决方法:打开任务管理器(怎么打开不要我说了吧) 点击新任务输入explorer 回车 桌面图标有恢复了。

网友A:
按Ctrl+Alt+Del建立新任务,重新运行一下explorer.exe就可以恢复桌面!
这种U盘无法正常弹出情况,有可能操作有误,首先要关闭U盘上的所有程序,再退出U盘,另外还要查杀一下病毒,检查一下杀毒软件关于U盘的安全设置,还不行,建议重做系统。

网友B:
把电脑重新注册一下就好了,可能是有隐藏文件没有关掉,也有可能是病毒,建议你杀下毒!

网友C:
你可以关机重启或者注销 都行

网友D:
其实等一会就好了
1分钟之内

网友:
原来如此,多谢指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Ctrl+Alt+Del建立新任务,重新运行一下explorer.exe就可以恢复桌面!
这种U盘无法正常弹出情况,有可能操 ...

嗯嗯,谢谢,明白啦,程序什么的我还是会注意关的,希望不要是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脑重新注册一下就好了,可能是有隐藏文件没有关掉,也有可能是病毒,建议你杀下毒!

哎,就是这个隐藏文件麻烦,隐藏了哪还知道它占没占用U盘,不过还是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关机重启或者注销 都行

别。。。还是不要这么大动作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等一会就好了
1分钟之内

哦,下次试试,等等也行的

网友E:
注销或者重启都可以关掉。现在的杀毒软件或者QQ都会检查U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销或者重启都可以关掉。现在的杀毒软件或者QQ都会检查U盘的。

我觉得我的英明之处就在于没有装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