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g5/n61p d3 上CPU不通电

楼主(2013-04-30):
昂达n78g5/n61p  d3 上CPU不通电。不是12V短路把CPU拔出来就可以通电。CPU供电IC拆了也一样,不知道什么事问提。

网友:
在线等待··················

网友:
有没有图纸,传上来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确定这U是好的吗?确定这U能上这板子用吗?

网友:
换个U试试呗,先把U排除了再查其他的

网友:
P4拔了能上电吗?

网友:
不上CPU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