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现在一般什么配置?

楼主(2013-04-30):
网吧现在一般什么配置?多少钱一个小时?谢谢

网友:
不需要什么多高的配置,弄个好点的服务器,弄个大点的显示器,双核 2G  GT440以上的卡 512M就行。弄个好点的电源,基本可以通吃现在的游戏。一般现在收费一小时3元左右,看地区,看情况,看位置!

网友:
现在网吧行业已经不行了  毕竟大部分人的手机都能上网了, 而且宽带也便宜 网吧还有什么生成空间?

网友(点评):
照你这么说,可以开手机网吧了。你的想象不能代替实际状况。

网友:
网吧的生存空间还是很大的。当然了,看区域而言。。。

网友:
I3 CPU   8G内存  GTX450++++  27寸 我们这新网吧 都这样的配置 收费 3块

网友:
貌似现在PC都渐渐要没落了!

网友:
现在如果是镇的话,一般有G2020的那个新U应该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