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0芯片工作原理分析

楼主(2013-04-30):
德州仪器厂家的TPS5112笔记本电脑中经常使用到的四路输出(线性3.3V,5V与提供大负载能力输出的3.3V,5V)系统供电3.3V,5V控制芯片,在待机状态下,由芯片内部线性稳压块输出3.3V(100mA)5V100mA),为系统的待机电路供电,当机主按下开机按键后,TPS51120收到使能信号EN1,EN2,控制BUK电路产生3.3V5A),5V(6A)为系统提供大负载供电,维修时由它引起的故障率也很高,经常会遇到芯片发热,无系统供电输入的故障,要想维修这些相关的故障,就要熟悉芯片的工作原理,下面我们一起来仔细分析一下。
一芯片主要功能与条件:
主供电输入:VIN,
开启信号为EN1,EN2,
输出5V,3D3V,PG
信号:PGOOD1,PGOOD2,
二 芯片工作时序
1 VIN
当插入电源适配器后,主供电19V输入到芯片的VIN
2 EN3EN5
这时芯片有没有线性3.3V与线性5V输出,要看EN3EN5的接法,不同的接法,芯片的工作状态是不同的。EN3,EN5接地时,LDO输出关闭;接VREF2时,LDO模块没有使用;NC空脚时,会输出LDO电压,接V5FILT时,只输出3D3V
以海尔W66为例,EN3,EN5为空脚,那么它待机时就应该输出线性电压3.3V5V
3 V5FILT
线性5V VREG5输出后,经过RC延时后,输出V5FILT,
3 EN1,EN2
EN1,EN2高电平时,芯片发出PWM信号,控制N沟道场效应管轮流导通,输出+V5AL,+V3.3AL、
4 PGOOD1,PGOOD2
+V5AL+V3.3AL正常输出后,芯片发出PG信号PGOOD1,PGOOD2
常见的芯片发热的故障原因,从上面可以判断出,线性电压3.3V5V的电流最大只有100mA,当待机电路出现短路时,电流超出芯片输出限制就会导致芯片发热,所以,在芯片发热时,不妨先测量一下线性电压的输出是否正常,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故障线索了。

网友:
加个图啊

网友(2013-05-30):
分析得很好/

网友:
楼主分析的有水平,最好能分析一下触发后的状态.

网友:
不错 不错 以前没注意这个

网友:
分析挺有条理的。正在看分析思路

网友:
问下楼主,这个线性3V和5V是有了VIN后芯片内部产生的嘛,还是?

网友(2013-07-02):
正在维修一个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