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各蕊片没供电

楼主(2013-04-30):
一块GA-MA770-UD3的板子。开机复位就亮,不跑代码。测量得知CPU  北桥  内存都没有电压。应该先修内存或北桥。内存与北桥供电蕊片为ISL6545,换后无果,还是没电压。测内存供电蕊片的开启信号为0。77V。看电路图感觉偏低。也不是太会看电路图。把电路图也传给大家。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就该为多少。注:内存供电蕊片在此版上的编号为U99

与UD3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加焊北桥试试!通病BIOS北桥

网友:
770的板子 基本上都是BIOS和北桥的问题!

网友:
哥们传一个BIOS过来呗。屌毛官网这几天都;下不成BIOS。第三方网站的都是DOS版的

网友A:
什么电压都没有,怎么会是BIOS的问题呢。bios和北桥都是的现有电压才行啊。测供电的MOS管,看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没有坏的,内存供电电感对地阻值只有30   ISL6545的开启信号只有0。77正常吗。我也认为要先修电压。有电压不跑码才考虑是BIOS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压都没有,怎么会是BIOS的问题呢。bios和北桥都是的现有电压才行啊。测供电的MOS管,看看有没有坏的

电压现在被我搞出来了,DDR2:1.5 北桥1.2 CPU1.3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昨天刚修过一个  刷bios后亮了  然后装到机箱了 不亮了     郁闷啊   干南桥 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修过一个  刷bios后亮了  然后装到机箱了 不亮了     郁闷啊   干南桥 后ok

你们哪边客户有钱啊,一个主板就干桥,我们这边还不如直接买新的。话说你收多少钱呀

网友:
桥虚焊 你加焊试下

网友:
你这个板的时序是先内存的。。。所以先把内存供电修好。。。DDR2的内存电压为1.8V

网友:
先把内存电压修好。。。DDR2的电压是1.8V  修好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图纸是对的吧,刚好有个机器维修来没思路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