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帮我看看这到底什么情况

楼主(2013-04-30):
BIOS刷过了也换过了没用,BIOS清空了也没用,没思路了,也不像死机,检测都通过就是报错

网友A:
刷一下bios应该能好

网友:
台式机? 是不是主板上面搞超频的线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bios应该能好

不说了吗,BIOS都已经刷过了

网友B:
什么都不要接……亮机看看报不报错,打雷了……要断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不要接……亮机看看报不报错,打雷了……要断网了

一样的,又不知道他是怎么坏的

网友C:
能否说一下是什么主板什么型号?这个是CHASSIS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说一下是什么主板什么型号?这个是CHASSIS报错

华硕P5AD-E

网友C:
你看一下CMOS跳冒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跳冒没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CMOS跳冒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跳冒没跳好,

这些都看过了,没有哪里没看过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先放下电  然后再刷BIOS      再换个新电池 实验下

网友:
主板保护?
s

网友: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BOIS报错,一般刷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要是刷了bois不好就换个biosS试试

网友:
BIOS版本不对,也解决不了,我碰到过,去官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