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内存

楼主(2013-04-30):
.我是三星1G内存。一二三代接多试过。多插不进。。。一问是什么内存?
二是V星760GM-P33主板。有时跑06.等二分钟跑oc..
有时键鼠灯亮。就能开机。不久灯息死机。
我坏疑io问题。加焊过。不行。请支招。。。。。。

网友:
内存是服务器内存,至于主板问题你可以从简单的刷BIOS,还有就是看下桥是否是属于容易虚焊的,弄桥试试等。

网友:
内存看样是是DDR2,要不是工作站,或者服务器的

网友:
是2代内存吗

网友A:
这样说普通主板是上不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普通主板是上不了。。是吗???

哪到不一定,很多还是可以用的,但有的特殊服务器内存当然就不行了。

网友:
V星760GM-P33上三代内存

网友:
内存是服务器内存。带ECC的。

网友:
FBD即Fully-buffer DIMM(全缓存模组技术),它是一种串行传输技术,可以提升内存的容量和传输带宽.是Intel在DDR2、DDR3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内存模组与互联架构,既可以搭配现在的DDR2内存芯片,也可以搭配未来的DDR3内存芯片。FB-DIMM可以极大地提升系统内存带宽并且极大地增加内存最大容量。

网友:
服务器内存 带验证的 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