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换u后不触发

楼主(2013-04-30):
一台cq40 AMDcpu的,故障无显示,换u后可以了,但放了一阵再试机竟然不触发了,待机0.01,dc头灯不亮,有3v,5v,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已经遇到过两台了,有没有人遇到过???求解答。。。

网友:
你电源头坏的吧

网友:
用错头子了吧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不是原装电源啊?是你肯定是用可调电源点的吧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吧 这机器没什么毛病的U跟北桥的问题多呢  呵呵

网友B:
cpu,又坏了,再换

网友:
北桥虚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不是原装电源啊?是你肯定是用可调电源点的吧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吧 这机器没什么毛病的U跟北桥 ...

原装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又坏了,再换

cpu会影响不触发吗

网友:
应该是你用错头子了.你用原装适配器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装也不行啊

哦  那北桥呢?加焊过吗?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  那北桥呢?加焊过吗?放电?

加焊过了,放电也放了,开关也有3.3v电压啊!!排除这些 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机子U特别出问题哟,再换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过了,放电也放了,开关也有3.3v电压啊!!排除这些 你觉得是什么问题!!??

我只是个学徒的  呵呵  很高兴你能问我这问题呢  这是独立吗?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开关线断了 我上次遇到一个就是开关线段了

网友:
多谢各位支持 问题解决了,是本人的电源转接头坏了,但不明白的是既然坏了 为什么会有19v进去??

网友:
居然这么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