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看下这块屏

楼主(2013-04-30):
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不知道还有没有修好的可能性

网友:
满屏都是这种竖条,之前是好的,求大神帮帮忙吧

网友:
这个是不是MUC的问题?还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应该从屏线开始弄然后是驱动板.最后才是屏.修应该是可以修的不过咱技术还没有哪个级别.菜鸟个人意见.

网友:
之前是好的,你拆装之后就这样了的话。可能就不是屏的问题。。屏线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换屏之后正常的

网友:
屏线阻值打过了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A:
屏线氧化,接触不好,有脏东西都会花屏,,打阻值能打的出来?
八成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型号是 M215HW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氧化,接触不好,有脏东西都会花屏,,打阻值能打的出来?
八成是屏线问题

而且这个屏我用通用板点过了,也是满屏竖条

网友:
你再换回原来的屏还是花的吗?

网友:
个人愚见,既然用通用板点了,就说明除了屏以外其他都没问题, 既然是屏问题,那就有点儿棘手了,你说你换之前是好的,我想你应该再拆开看看屏看看是否内屏上的一排排屏线有没撕裂的痕迹,如果没有,我觉得你换回你之前那个再看看是否出同样的问题, 之后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是屏逻辑板的问题好好查一下,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驱动板试过了吗   也有可能 是 驱动板的问题啊

网友B:
驱动板的问题  很明确的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的问题  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个是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