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我研究下这显卡该修哪方面

楼主(2013-04-30):
G210显卡 NV的  显卡能认能过  我接的纯平显示器  开启的时候显示器不是有砰的一声然后才亮吗 就是总循环 砰这一声  就好像 接了掉 掉了接那种感觉  (显示器是好的 ) 键盘灯受控  显卡也能直接过  就是不亮 该从哪方面下手啊  红 蓝 绿先阻值好像只有 074左右  是不是这方面问题呢 如果是 该怎么查呢 如果不是该查哪方面呢

网友:
三基色074欧是正常的,分别对地接了75欧电阻,

网友:
砰的一声是显示器消磁,但不会短时间内反复消磁,要等消磁电阻温度降下来后才能再次启动,你的情况如果能确定显示器正常,那就是显卡反复发送开启显示器信号了,应检查显卡,可先补焊一下显卡芯片可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GPU加焊了 怎么能准确测出 是不是从付发出 开启信号呢  换芯片 暂时做不到没 对应芯片 有办法先判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