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长城300p4-pfc

楼主(2013-04-30):
长城300p4-pfc,不开机,短接绿线吱吱狂叫,真恐怖,换了两个13007-2还是一样,检查7500的8脚11脚阻值一样,电压一样,换了两个1815的推动管还是一样,最后做了“爆炸”的准备,比较长时间短接绿线,发现推动变压器有两个脚之间在打火,发现时原来人家上次维修时焊的空隙比较靠近,加上有点脏,把推动变压器拿下来测量没什么问题,清理了板子,重新焊接上变压器,上电没声音了,各路电压输出正常,新手没经验,弄一下不行就停停想想,弄了两天。

网友:
胆大心细!毛躁是维修大忌!搞不好先放放,心静再回头找!

网友:
祝贺修理成功,努力奋斗,努力完成,努力学习!

网友:
长城电源还有个问题,上面用的那些胶不知道是什么成份,用久后变黄了能量出阻值来,这东西是隐患!

网友:
有的电源就是灰多了  然后一受潮。。立马歇b了。

网友:
修电源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