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通病

楼主(2013-04-30):
买了个手机,用用照相功,占个位置发个贴,ACER 4736ZG开机 开机电流0.36,风扇停后稳定在0.26左右,开机检测,
无CPU供电,还是原来大家都遇到的NEC大电容,直接拆了,装上6个330电容,看看照片效果

网友A:
我都是装4个330的!

网友:
够用就行,没必要太多

网友:
一样的机器,我的是不定时黑屏,把电容和PU13和显卡都换了才好,悲剧啊。

网友:
不要浪费资源,4个就够了

网友:
搞定了,还是NEC大电容的事,还有图有真相

网友:
多了也不好了

网友:
照片效果一般呀. 什么手机?

三防X3

网友:
东芝的本子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哟

网友B:
楼主你焊的太工整啦,我焊的都是歪歪斜斜的,我这个机也是这样开机掉电,而且装电池可以开机不显示。一修帮他加个电容上去。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个几例,我都是用4个330的电容啊

网友:
又是大电容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装4个330的!

有一次装了4个还是开不了机,一气之下就装了6个,拷机半天无异常

网友:
你们装4个  我只要装2个  你们真浪费

网友:
大电容都有这种情况的,换四个330的就行

网友:
都是高手啊,佩服佩服,顺便赚两分

ptmanager -3 严禁灌水

网友C:
才不久我也弄了一台,把大电容去掉,换了一个原装的大电容上去,电流上去了,第二次开机就不过U了,郁闷着呢,后来又加了3个330电容,又好了,用了几次没问题,第二天开机又不过U了,郁闷,怎么还加得不够?于是再加了3个330电容上去,这样好了,一直就没出问题!真是拿它没办法,为啥要加那么多呢,比起我那你这算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焊的太工整啦,我焊的都是歪歪斜斜的,我这个机也是这样开机掉电,而且装电池可以开机不显示。一修帮 ...

能用就行,焊稳固为标准,能焊好看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才不久我也弄了一台,把大电容去掉,换了一个原装的大电容上去,电流上去了,第二次开机就不过U了,郁闷着呢 ...

我是一般都加6个,位置正好,一直这样修,稳定性不错,就没有去省2个电容,人家有的是一直4个,也很稳定就没有必要多焊上2个,一人一个修法,应该加几个,好象也没有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