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B 不出CPU电压 求助

楼主(2013-04-30):
  这是一款华硕X43B AMD平台的机子。采用是仁板的板子,板号为LA-7321P  .原来是背面进水一大片。前面的电压修出来了,可是CPU的电压就是不出。CPU芯片是用的RT8870AZQW_WQFN40_5X5这个芯片维修时遇到的较少。下面我测到的电压和信号部份, 这是主板的图 那位帮我看一看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华硕 p5ql se 上cpu 不复位 cpu无电压

网友A:
供电 开关 PG  基本都到位 还是没有输出 先考虑一下 上下管 再测一下周围取样电阻 最后考虑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开关 PG  基本都到位 还是没有输出 先考虑一下 上下管 再测一下周围取样电阻 最后考虑换芯片

上下管,电感全部 换过了。芯片也换过了。就是不出阿!

网友B:
示波器打SVD管脚看看有没有波形,在上电的时候就要打,这个是CPU发VID给芯片的,没有波形证明CPU没发出VID,CPU可能坏了;有波形的话可能是芯片外围坏,芯片你换过应该没问题。CPU发出IIC的条件是有VRON和第五脚电压,这两个条件你的板子都满足了。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还有就是NB有问题不?

网友:
和联想的G475板一个熊样,能省就省,也是CPU挂啦,1.8v直接对地换芯片换U好啦,真心垃圾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打SVD管脚看看有没有波形,在上电的时候就要打,这个是CPU发VID给芯片的,没有波形证明CPU没发出VID, ...

CPU 换过了还是一样,电流0.2 就是不出电压。没有思路了。VRON 有电压 谢谢求思路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我手里正好有一块好用的板子,修不好了可以换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我手里正好有一块好用的板子,修不好了可以换板哦

没有阿!这个板子真的不想修了。不过板子是进过水的,桥全部换了。QQ257879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