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维修!!~

楼主(2013-04-30):
收上有块双敏主板 不跑吗 测量 内存 和CPU供电均无 首先着手修内存供电 IC是F72815SG 量了一下这个芯片的2脚和4脚分别控制两个MOS管的G级 发现均无电压 换了一个新的72815故障依旧 还是没有电压 请问一下这个芯片的开启条件是什么!!!~

网友:
查一脚和5脚的电压,在查7脚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