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三星LS19TWHSXV/XF的一个问题?麻烦各位了!!

楼主(2013-04-30):
刚收一台三星LS19TWHSXV/XF的显示器,开机显示三星LOGO,插主机显示无信号。。过几十秒电源灯灭了,然后拔掉插头重新插上还是依旧显示LOGO后显示无信号输入,求解,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了。也想求此显示器的程序!麻烦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屏程序问题,既然显示logo就说明电源板没问题,灯管也怀疑不到去,按道理插上VGA线后,应该也要显示如果依然不显示还是无信号的话  那就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了,我修了那么久的屏这个问题我想也就是这样了,还有,如果一定要确定是否除了驱动板还有其他的问题,那就改一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小白求助,在线等
三星T190的显示器!麻烦了求解、、、、、

网友A:
这个电源板坏的可能性有,你检查12V 5V电源黑屏后有没有,如果不正常检查电源板,看看电容光焕有没有鼓包漏液,正常就要检查驱动板。

网友B:
哦,忘了说了,如果百度和本网站内都搜不到的话,就去淘宝找找,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程序!我经常买!

网友:
恩,驱动板问题。。我想是。。。不知道这个程序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板坏的可能性有,你检查12V 5V电源黑屏后有没有,如果不正常检查电源板,看看电容光焕有没有鼓包漏 ...

这个板是15V,5V的,都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忘了说了,如果百度和本网站内都搜不到的话,就去淘宝找找,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程序!我经常买!

恩恩恩。好那我看看有没有的卖哈哈哈哈谢谢

网友D:
一般这个可能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个可能都是程序问题

en 是程序问题,问题已经解决了,程序和按键板两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恩恩。好那我看看有没有的卖哈哈哈哈谢谢

谢啦,问题解决了,淘宝买的程序5块钱呵呵,按键板也坏的,整了下,烤机一天OK了

网友:
根本就是按键问题嘛。切换到DVI了吧

网友:
程序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别的牌子遇过,有可能是bios,也有可能vga信号输入电路出现的问题,你量一下vga头旁边的三极管。二极管的电压。。。看看电压有没有在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