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触发

楼主(2013-04-30):
B460无待机电流,待机芯片有5v和3.3v基准电压.这机器应该是开机后有待机电压。看看EC旁边有个25L1005八角芯片应该是ECBIOS,128KB的。下一个刷上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很多,算是个通病

网友:
我昨天接到一台E420也是有待机,无触发,也是刷个ECBIOS,就好了

网友:
我这有一台是这样的。准备验证一下。

网友:
刚接了一台,没有特机,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 下载去试试 期待成功

网友:
好多的新机器BIOS都是这样。

网友:
正需要呢。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EC BIOS指的是EC边上的一个BIOS是EC的软程序   开机BIOS是开机BIOS   是二个BIOS   后来的新机有些就是用的双BIOS。。。

网友:
BOOS用两个的,现在还不太明白他的作用。。。。

网友:
嗯,我现在遇到一台是跑到1.2左右不动了。刷了南桥和EC的BIOS。故障依旧

网友(2013-05-31):
谢谢楼主,我也有一天B460不触发,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楼主高手,算是秒杀了!真欣赏你的技术!

网友:
我今天刚刚接到一台B460的机子,也是不触发   下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