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i内存

楼主(2013-04-30):
有块主板,精英761gx-754,不过内存,诊断卡跑码d0、d3、67、d4,就不动了      查供电正常,上内存阻值卡,发现六个时钟有三个是0.17v,另外三个是2.2v    求高手倾囊相授

网友:
spd供电断线。内存槽子旁边仔细看看,没有的话刷个bios。

网友:
断线的机会多点 你查下 通往桥的有没有断线

网友:
插内存不报警打排阻值,插内存也报警查VDDSPD VREF  VTT_DDR 核心1.8  时钟   系管理总线

网友:
VREF在第一脚,排阻另一端连的是VTT_DDR起上拉作用,排阻阻值一致,阻值看排阻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管理芯片的第一脚吗VREF的参考电压是o.9V吗 也就是VTTDDR上拉以后电压是1.8V吧

VTT_DDR也是0.9V,VREF一般的分压的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