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葩显示器,亮三秒就保护

楼主(2013-04-30):
四根灯管全换了,还是保护,加通用高压条,还是保护,怀疑换灯管时没加热缩管,又全拆了加上了,还是保护,真不知再怎么办了。
四根灯管,用单灯高压条一一测试,又没问题,点十几分钟也都正常,亮度均匀。

网友:
开机的时候量下主板开启高压条的开关  电压 是否一直高电平。

网友:
有哟,用原装的和借用的驱动板都还是一样。真想砸了。

网友:
为什么就不是电源问题或主板问题?

网友:
电源板或驱动板

网友:
刚才又量了下ON/OFF,开机时,有4.8V,过了三秒就没电压了,真是怪事啊。是驱动板问题吗?

网友:
又仔细量了下,通用驱动板,刚开机,有4.8V ON/OFF电压,过了三秒就消失了。这是驱动板问题吗?

开启信号不正常,换什么灯管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