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楼主(2013-04-30):
今天接到一个老师机 PH G4 接上稳压电源 待机0.03 ,按开关,电流从0.03跳到1.3掉电, 电压都正常,请教各位师傅,在应该如何下手,
掉电

网友:
给点思路,各位师傅,

网友:
查开机后的供电,是否有关键电压没有产生或开启

网友:
电流到1.3 这个机器电流到亮的时候2.几 测主板电感有没有缺电压 电压正常 考虑下 显卡 bios cpu

网友:
考虑bios先刷一下 在考虑显卡

网友:
如是 HP G4 1058TX 请加焊一下CPU管理IC

网友:
是集成 显卡,我现在把桥换了,现像还是一样

网友(2013-06-02):
这个板子超级挑内存 要注意 本人被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