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K40AB的北桥型号

楼主(2013-04-30):
接的二修机.板号是K40AB REV:1.3G..上面的北桥是216-0674026..这个是有独立显卡的,我记得以前修过是216-0674034才对..不是很确定,有熟悉华硕的朋友确认一下吗?

网友:
216-0674034

网友:
已修好.确实是026..这机器是集显带独立的,比较坑爹,修好后CMOS里要设置一下显卡,不然驱动不好装

网友:
另.....怎么编辑已解决???????

网友:
034 026 都有,我见过

网友:
对,华硕这个型号的北桥两种型号的都有!

网友:
应该是这两种型号都有才对。

网友:
下个PDF看看不就知道了,不用问吧。

网友(2014-07-15):
我手上有这个板:北桥是4026 显卡是8018

网友:
我有料板 2个型号都有

网友:
楼主的怎么修好的?什么问题?是不显示吗?我有个HP-4411S的本暗屏,北桥也是这型号,我想借鉴一下。。。请回答我。。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个贴 解说下维修过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