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怪问题

楼主(2013-04-30):
顾客送这架机子来的时候是开机掉电的,把HM55从做能进系统可是键盘和滑鼠过了BIOS就不能用。从新换了一个HM55,问题还是一样就把最新的BIOS刷了。可是问题还是一样。。。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键盘电路得好好检查一下,比如KBC,等

网友:
  这个 我看有可能是bios的设置 你可以进系统按f9  全部复位下  或者好好找找有没有那个选项关闭了键盘和鼠标。。。

网友:
是进bios 按f9 复位下  前面打错了

网友:
有可能是IO问题,还有就是你BIOS里面关了键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