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600W电源坏,自己是新手,想请高手们帮我看看如何修理

楼主(2013-04-30):
一个TT600W的主动PFC电源坏了,故障是当时就是用着用着就停了,后来拆开看,发现开关管和辅助电源的开关管都挂了,就买来拆下坏的换上新的,通电后,发现没有反应,就用表量下,可能是手当时哆嗦了下,当时正量辅助开关管那里,就听“啪”一声响,赶紧关电后,发现靠近辅助开关管附近的两个电阻炸了,又去买来装上后,还是没有反应,这期间我注册了这个论坛,想上来请教各位高手的,无奈等级不够,不能发言,不能发图,不能回复,看帖子也看不到图片,只能看文字,心想只要能学习到如何修电源,就低头好好的看吧,终于现在可以发帖发图了,赶集将这个电源拍了几张图,传上来,让师傅们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怎么就没有反应呢?为了修这个电源我拆了无数次那个散热片,那个PCB板都让我整的不成样了,好多地方的焊盘都掉了,呵呵,无奈我是新手,对这行本就很陌生,焊工伙就更加差了,还请师傅们不要笑我,但我一定坚持学习下去,好了,闲话不多说了,由于没有资料,为了能更好的了解这个电源,我又拆了个正常使用的600W电源来当测试参数,看图说明: 这个是坏电源上测量的一些电压,这个电源我换过两个开关管,是:16N50C3的管子,照原样买的换上,换了一个辅助开关管:2N60C,后来炸了两个电容,也是原值换上的,一个2.2欧的,一个是100K的,再就是换了开关管边上的几个电解电容,辅助电源边上的东西我都拆下来测量过,没有发现问题了,由于这些天到论坛学习,看帖子,学会了串接一个灯泡,所以后就没有发生爆炸的现象,这还要感谢那些高手提供的经验,现在这个电源的现象是:通电后没有任何反应,辅助电源没有5VSB待机电压,没有绿线电压,换过一个主控IC,CM6800G,也没有反应,看后面的图: 这个图上的电压数值,是正常那个电源的,用来参照,
这个图是坏电源的一个小板,上面有PS229IC,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仔细看又发现了一个8个脚的IC,不知道是干嘛的

这个图是一个好的电源和一个要修的电源,摆在哪里,到这步了,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了,请高手和大师们帮忙指点下,接下来该如何修理了,听有师傅说要先修出辅助电压来,才能修下面的,可是我不知道如何修辅助啊,上面的东西该换的我都换了,还是没有辅助5VSB啊,我都拆好多次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高手们帮帮我哦,

网友:
还是先查下辅助电源这边的各个零件,先整出辅助电压出来。

网友:
又见CM6800G,辅助电压一出来,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还是那句话,先把辅助电源修出来!主电源估计问题不大的!重新查一下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和它的启动电源的电阻,辅助电源有输出电源就基本修好了!

网友:
没办法,只有再次拆了,把几个散热片这次全拆下来,每个管子、电容、电阻都量下,就是大的好办,那些贴片的可真要命,风枪吹不好的话,都吹跑了,呵呵,这个电源管子又特别多,我大概的数了下,起码有十几个,晕了

网友:
楼主发个尸体过来,我教你怎么修

网友:
电源坏的有好几个呢,TT850W的,1200W的,1500W的我都有,我自用的电源有几十个,都是大功率的,还有安耐美1250W的,我就是想现在开始学习维修,这些电源都跑了一年多快两年了,我的电源可是每天24小时不停的满负荷的工作的,所以我想也快到出问题的阶段了,还是先学习如何修,等修好了这个,接着就修850W的,照样发图上来求教,呵呵,也是采取拆个正常的来做参考,不然无法修的。

网友(点评):
这样做对维修电源毫无意义,只有联系我,你才能学习到最完善的开关电源技术,而且你能搞懂

网友:
帮顶  弱弱的问下   楼主开网吧的吗  呵呵

网友:
网吧可不会用这样好的电源,呵呵,我有一百多张显卡呢,四张显卡一个电源,你说要多少电源来带?一台机子显卡加平台950W左右的功耗,还有五张显卡一个平台的,只有买大功率的电源了,就怕坏,伤不起啊,

网友(点评):
传说中的BT币矿主??

网友:
主动式PFC的大电容上有380-410V左右的直流电压吗?如在380V以下,先修PFC电路,再修辅助电源。

网友:
没有380V,只有320多V,不知道要如何修PFC电路,在电源里哪块是PFC电路啊?请说细点,我是新手,很多东西不大理解,见谅啊,

网友(点评):
320不一定有问题,有的要在正常工作后才变成380,不要听他们的,有事会遇到你

网友:
比如说:PFC电路包括哪些东西,我就好查了,还有就是辅助电源,这部分全部都有哪些东西,我就是围着辅助变压器旁边检查了下,还有哪些地方会有影响到的,请12楼高手告知,谢谢先!

网友:
修电源先要搞清楚电源的结构,你说到的主动式PFC,用的是什么芯片!待机用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就背面那个小的六脚小芯片!这些搞清楚了,找到对应的datasheet,看下参考电路和正常的工作电压,条件,这样才能动手!有时候光找一个好的电源来对比是没什么用的,除非有零件炸了,又看不出来型号!你只是量出背面的电压,很难做出判断!

网友:
主动式PFC的输出电压为320V说明它没有工作,查芯片CM6800G的各脚工作电压是否正常,重点查这个芯片。

网友:
这个电源是CM6800G+PS229两个芯片的,CM6800我已经换了个新的,上去后也没有反应,由于这个位置不好通电测量,是装在一个小板上,又在高压区,安装好后表笔就无法伸到那里了,所以只有在外面测量小板上的十个引脚,对比好的那个电源,所测得的电压数据我前面已经上图了,还有就是后面的小板上的PS229我没有换,准备这个也换了试下,这个应该也有关系的吧?那个八脚的小芯片,不是六脚的,看了上面写的是RSS090,查了资料是个什么直流转换器,晕了,这个电源还真复杂。只有慢慢来查了

网友:
那个竖着的小板就是主动PFC控制电路板,先把他拿下来查吧。

网友:
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像你这个电源的5VSB也有颗芯片,就在背面那里,一颗六脚小芯片,看下是不是写着KA,右上角有个35,很小,用放大镜才看得到!这颗是LD7535,用这颗来推动2N60,这颗有可能有问题哦!

网友:
最后建议一下,锡丝买好一点的,找那种熔点低的,500克八九十块的那种!要不然拆了装,装了又拆,pad很容易掉!

网友:
谢谢,你提醒的好,我仔细的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芯片在,你说的对,焊锡我都买过好的了,就是这TT的焊点难溶,温度要打大点才行,这下又要等材料了,网上购,要等,到货后修时碰到困难再来向你们请教,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刚才仔细看了下,确实有个六脚的小家伙,是连到2N60管子的,很小很小哦,用放大镜才在好的电源这边才看清楚,上面写着:HBP508,下面还有IPD,不知道是不是21楼高手朋友说的这个东东。上图给你看下

网友:
今天把小板都拆下来了,仔细看了下几个芯片,先网购材料,这边把电容、电阻、管子什么的都测一下,等装上去了,就测不到了,等到材料到了,装好再来请教,先感谢热心高手们的帮助。

网友:
LZ还是先弄点小的修修练手吧,这种大功率的练手有点浪费了。

网友:
我也想啊,呵呵,可是都是大功率的,网购的东西快到了,到时再来请教,今天又坏一个1250W的,手边还有850W的等着修,这个600W的就当是练练手了,

网友:
有正常的电源,为啥不把PFC小板换了试下?

网友:
这个和我第一次修主动式PFC时一样,看到灯泡亮,心里就没底了,当时串的还是40W的灯泡,更亮!其实这种主动式PFC的电源,确认前级没短路的情况下,灯泡没亮反而是有问题的,就是PFC没工作!

网友(2014-06-17):
朋友看你精神可嘉。先要弄清楚主动式PFC电源的原理在修。待机时主动式PFC的大电容上有300V电压。辅助(待机)电源正常应该输出一组5V 和15V 电压。15V是由光耦控制的。供PFC   IC电路用的。开机时光耦导通给PFC IC供电。PFC电路工作大电容上380V左右的直流电压  否则PFC电路没工作 。检修流程  300V  -再修辅助电源待机5V15V -  没380V在修控制电路和PF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