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不充放电和没有通讯维修

楼主(2013-04-30):
   今天修一块不充放电的和一块没通讯的板。先测量保险有电压11V多,测量Q5、的G极是高电平10V多,Q5、的G极电压不对是低电平才对。Q5G极是经过一个3M和一个5.1K的电阻到IC得第二脚分压。就把IC换了还一样,那就测量IC的引脚电压测量的21脚的电压不对,怎么有4V的电压因该是0V才对,接着就是顺藤摸瓜查到R19没有接地板层断线导致不接地飞线OK。接着另外一块没有通讯的,先测R29、R31电压有电压3.2V是对的,再测IC14脚16脚,14脚只有2.6V不对,16脚3.2V是对,不管它直接把R27去掉飞线到14脚,有通讯了OK搞定

网友:
技术相当的可以,值得学习,看图纸的能力好,分析能力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