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进水,有几块儿黑圈,怎么修呢

楼主(2013-04-30):
液晶显示器进水,有几块儿黑圈,怎么修呢
请大家指教指教,拆开清洗一下就好了吗?还是屏坏了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没有图啊,怎么帮你?

网友:
问题是同上的

网友:
是笔记本的屏进水了吧,如果是,拆开擦干净可以修复。

网友:
一般是修不了的,,,

网友:
屏进水后屏内有坏圈无法修复了

网友:
哎呦 可愁死我了

网友:
屏进水出黑斑属于漏液,已经无法 修复。

网友:
上图啊 亮的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