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C-MX/1333 CPU电源管理芯片求助!!!

楼主(2013-04-30):
拿到手看了下左边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缺少了,在点位图里看了下也没标记名称,右边的这个也是都没标记!麻烦各位同行手上有这个板子的麻烦告诉下,急啊!先谢谢各位了   5.1节快乐哈!呵呵。。。。

网友A:
有个很好的办法的,就是在淘宝上看看,相同的板子,然后看看图片的,也许能找到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很好的办法的,就是在淘宝上看看,相同的板子,然后看看图片的,也许能找到是什么芯片

这个板子有吗兄弟?能否帮我看一下

网友B:
明天回店铺找给你.

网友:
是谤个IC:
AJ-AC
71B

网友:
以前收藏P5GC-MX维修思路流程

网友C:
不错的话 应该是RT9605 和 rt8800组合的   …… 祝你好运呀。有空看看我的帖子 搞不定郁闷中

网友:
呵呵,已经有兄弟帮你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话 应该是RT9605 和 rt8800组合的   …… 祝你好运呀。有空看看我的帖子 搞不定郁闷中

上面标的是这个吗?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标的是这个吗?急啊!

CPU管理芯片是个16脚的,驱动芯片是个24脚的。  能不能告诉我上面标的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回店铺找给你.

谢谢啊!今天等你回复,太感谢了。

网友:
刚看了,是BD-AD

网友:
是个小乌龟。。BD-98

网友:
前两天卖掉一块同型号的板,1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