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指点,RT9711可以用哪个来代用?

楼主(2013-04-30):
今天遇到台DELL 1427 ,键盘不小心被倒了汤水。折开,烘干,最后试机的时候发现一个RT9711烧坏了
通电19V待机0.025A电流   按下开关0.035A电流。。。要根本无法启动。

请问有没有可以代用的芯片???

网友:
先看看图纸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USB电源输出保护IC

网友:
看图纸 是干嘛哦  这个代换好找  在板子上找同样功能的 就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普通的MOS管就可以,N沟道。第五脚做些处理就好了

网友:
用普通的N沟道管子替代的话就没有过流保护了,如果你不用这个芯片的话(这路USB供电就没有了),可以将他的第五脚上拉到5V。那样可以开机。第五脚是过流保护管脚,低电平时过流保护有效。

网友:
淘宝上有,加运费十几块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