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G HW173D

楼主(2013-04-30):
此显示器,开机有点慢,而且,刚刚亮屏时,图像上有许多竖线条,颜色也不正常,大约1秒后,显示正常。电源板,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过,求解。因时间太短,没有抓拍到图片。

网友:
翰彩的屏少碰吧,应该是屏性能不稳定造成的,先用通用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