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笔记本电流跳变

楼主(2013-04-30):
如果电流有跳变屏不亮怎么判断是显卡,BIOS或CPU问题呢?高手们是看电流的跳变?还是一个一个排除呢?看电流跳几下是正常呢?

网友:
需要经验,各品牌不板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需要慢慢积累,有好的主板,可以用去掉某个部件,看看电流变化情况,例如去掉内存,看看电源显示多少,以后再遇到这种本,一看电源便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看电流 不是一口气就可以说完的。。需要经验、、

网友:
数显的怎么看啊?我也不会

网友:
   慢慢学,慢慢看,大家也都是一点点积累的经验,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就能看懂的,得慢慢来!!!

网友:
这个的慢慢的观察。。。看的多了。。也就熟悉了。。。

网友:
有个示波器就可以搞定许多问题。BIOS的波形可以打,内存的波形可以打。显卡的波形也可以打

接机的时候看你怎么打

网友:
内存好打吧。你也可以拔掉内存看跳几下,在插上内存看能跳几下是不是跳的比以前高。

网友:
看多了就会了,那些都是经验积累的慢慢来

网友:
示波器只能在裸板下测量 在你接客户机子进行判断故障的时候 还是只能用可调电源来看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