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星R428通病去掉电容一个月又返修

楼主(2013-04-30):
解决三星R428通病去掉电容一个月又返修,一个月前去掉了硬盘下面的明显短路的电容后能正常用了,今天客户又拿过来发现开机跑到0.4A,本来没打算收钱的,客户问我修多少钱,我只好说一百多了,嘿嘿。检查了一下午没搞好,抱着试试的态度去掉了另个硬盘下的电容奇迹出现了,那个电容阻值很正常不懂怎么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图片拍得不清,都不知道是那个电容

网友:
看都看不清楚,怎么回事,这也发、、、、、

网友:
运气好,维修本来经常有某名奇妙的事发生,那你不装回去再试下?

网友(点评):
呵呵,这位兄弟说得对啊,怎么不装回再试试看啊!

网友:
南桥背面那2颗电容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爱被腐蚀坏掉,真是不解!

网友:
路过学习,板都看不清楚

网友:
图片不太清清楚..........

网友:
客户挺好说话的嘛

网友:
看不清楚呢!

网友:
这个我都遇见不知道多少二修没有修好跑0.4A的去掉那个电容,你装上原来那个用表笔测量下是不是没有3.3V 这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是呀.三星就容易出现这个故障的呢,以后你还会碰到的./

网友:
         楼主应该换个高清的相机   那样更清楚

网友:
没遇到过,如果图清晰,答案就明显了

网友:
  那2个电容被制皮包裹 发烫而且反面就是风扇位置,发烫导致的, 吧那电容干掉 显卡和风扇不会那么烫手,

网友:
上星期有一台我也只去掉一个电容,而且那个电容没有明显短路
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
我前两天也刚修了一个,是进水的,干掉电容后还有短路,最后再量,还是一样,都干掉的差不多了,只好去取南桥,然后确定是南桥的问题,换桥OK

网友:
凡事都有原因 的,只是还没找到而已。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个同样的故障,是那两个电容引起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三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也太不清晰了,不知道哪个电容都。

网友:

图片重新上传啦

网友:
今天刚秒杀一个

网友:
lz照片是没自动聚焦的手机拍的吧 看不清  可能它漏电

网友:
一直以来就没修到过

网友:
看不清楚,不过以前也干过几个R428,没返修的居然。。

网友:
电容漏电和短路都会产线那样的问题!

网友:
看不清试试

网友:
啊,这样也行呀。多这前也遇到过,取掉短路的电容后用了一两个月就返修,最后是换南桥才解决问题

网友:
三星这种本问题太多呀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只腐蚀那2个电容呢,中间还有电阻旁边也有电容和电阻,但唯一的就是只腐蚀这2个电容呢?